楼主(2015-04-20):
电机在可以启动时,但是在机器运行准备后一小会变频器就出现过电压报警!
变频器是MR-J2S-10B的
更换了电机和变频器都是一样
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变频器是MR-J2S-10B的???

怎么看都是伺服放大器的型号。。。

楼主:
搞错了  是伺服放大器

网友B:
查电源,电线,接头

网友C:
異常碼是多少?
异常码 是33

网友C:
手冊內有相關的訊息,包含可能原因,和排除方法

网友D:
引用楼主goodboy363于2015-04-20 14:06发表的 三菱MR-J2S-10B变频器过压 :

电机在可以启动时,但是在机器运行准备后一小会变频器就出现过电压报警!
变频器是MR-J2S-10B的
更换了电机和变频器都是一样
求解决办法

電源問題! 負載問題!
電源凸然電高(有其他大電流控制起停嗎)
負載凸然變化(有減速機嗎)
干擾
裝ACL
改善負載
上面都可以在控制器上監看母線電壓
干擾源改善
马达地线有2V电压,会造成过压跳闸吗

网友E:
你的是有其它马达拖动这个马达吧?
没有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電源問題! 負載問題!
電源凸然電高(有其他大電流控制起停嗎)
負載凸然變化(有減速機嗎)
干擾

上面有伺服跳的 33的相關對策
自己看著排除問題!
只有 線 馬達 負載 電源變化才會有 或是驅動器壞的
又說跳閘
那是基本電工必需要的常識
閘的跳脫定義去看一下空氣閘 還是漏電閘
要不然把你現場的東西照片上來我們自己看
如果真的沒法子找賣你東西去看或是讓專業的來
是报警33   我的意思是 地线有2V电压 会造成它报过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