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5-04-20):
用一台欧姆龙PLC控制六台伺服电机在硬件方面应该怎么选

网友A:
CP1H一个,CP1E1个,二个RS485通讯模块,前者为4轴定位,后者为2轴定位,二个PLC之间走PC-link通讯协议。
相信自我!

楼主(2015-05-26):
如果我只能用一台PLC控制呢,是否就要用到伺服定位模块,需要几个定位模块。

网友B:
精确的分析

网友C:
硬件框死了 就不用问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