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速度模式下如何监控位置

楼主(2015-04-20):
请教各位前辈,用运动控制器+驱动器+私服电机。用速度模式,控制器如何读取私服电机的位置 显示出来,监控位置或者能控制位置。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速度模式怎么定位啊、、用位置模式还差不多

网友B:
伺服的编码器信号是接到运动控制器里的,控制器通过模拟量控制伺服速度,根据编码器的反馈量控制位置

楼主:
谢谢892777011的回复,我是新手不太懂。编码器的反馈量,A B Z 连接到控制器哪里,程序又怎么写呢 。能显示出来位置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