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位置模式运行时如何倍率增减速

楼主(2015-04-20):
求助,私服电机工作在位置模式,运行中怎么手动改变速度,不是事先设定好。

网友A:
没必要运行中途更改吧?
三菱伺服有一个引脚可以切换的,见说明书,

网友B:
有的PLC支持动态更改脉冲输出频率的。

网友C:
应该可以吧!还没试过呢!

网友D:
试一下三菱FX的PLSV指令

网友E:
[attachment=134280] 这样应该可以吧,没试过

楼主:
非常感谢 以上朋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