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求教三菱的语句表程序怎么转化成梯形图?会的求帮忙转下哈!多谢诸大神!

网友A:
GX Developer软件支持的。
梯形图和语句表可以互相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X Developer软件支持的。
梯形图和语句表可以互相转换的。

怎么转的  搞了半天没弄出来啊  帮忙转下呗!

网友A:
具体操作方法见下图:
[attachment=134269]
[attachment=134270]
没办法复制粘贴么?  上万行的一个个输入伤不起啊!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你的这个文件是怎么来的?

记得三菱还有一个组件,是读取文档转化为程序语言的。
我也想自己动手啊   可惜我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了  度娘也不知道,怎么破?
话说哪个组件啊?我打开其他类型的东西都试过读不到TXT文档啊

网友B:
GX或works2虽然可以在三菱软件中使用复制和粘贴,但不支持系统windows的赋值和粘贴功能,这个你只能是直接写入了。
ORZ!!1万多行。。。好吧  这2B软件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