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转动

楼主(2015-04-20):
伺服电机一上电就在微微的转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零点漂移。

网友B:
国产的么,有干扰吧,

网友C:
选择一下控制模式,有一个零速的

网友D:
如果是正转一下,又反转一下,不停来回,那就应该是伺服刚性设定的问题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E:
电机有没有接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