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PLC200的I0.0和I0.1分别是电动阀的开反馈和关反馈,我就是不知道,这个I0.0和I0.1在编程中是如何得电工作的,如果说是电动阀反馈的,如何反馈的,什么条件反馈呢?

楼主:
举个例子,我想电动阀开,前提是I0.0上电才能控制Q0.0输出作用,我就不理解i0.0如何上电的!

网友A:
  我晕   没有水  你启动水泵有个鸟用
大哥,我现在是在编程哎

网友B:
反馈看你是不是无源信号,如果无源直接接PLC输入,如果是有源不是用PLC电源还得加中继转换信号接PLC.
是无源的,直接接在plc输入端,关键是我想知道,i0.0如何得电的,plc自动给的吗?还是?

网友C:
是不是直接系统给的啊,我们公司有个单片机板子,电磁阀信号是板子给的,不敢确定啊,我就是自己猜的,因为我也不大懂

网友D:
你的I1.0与I1.1接的是电动阀的限位开关,一般是接常闭触点,一端接24V,一端接PLC,平时是高电平得电状态,阀门开到最大或者最小时动作,I1.0与I1.1失电。
大神,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这里能解释通,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晕   没有水  你启动水泵有个鸟用

hahhahahhaha   上善若水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晕   没有水  你启动水泵有个鸟用

应该是指水位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