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一般PLC与增量式伺服电机配合,很常见;

那PLC与绝对式伺服电机该怎么用呢?
我该怎么读取当前伺服电机当前位置,咋绝对移动相对移动呢?好像一般PLC的指令都是给增量式的?

网友A:
三菱的J4与FX3U的我用过,有直接读取绝对位置编码指令。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西门子发布了MAP库文件,用于S7-200发脉冲用的,里面包含所有关于脉冲的功能模块,官网上有库文件下载,可以去看下,用法很简单
说的是增量式的伺服电机,位置什么的PLC自己记,我想知道的是怎么读绝对式伺服电机当前位置

网友B:
这个库里面有模块读当前位置的你下过来看下
蓝枫恋影

网友C:
同求的事实的速度

网友D:
三菱的叫ABS绝对值读取,其实就是一种解码读取,把特定的数据转换成数字型号,由PLC的输入点读取,相信西门子也有这样的指令,485或者其他通讯淡然也是可以的。
恩,西门子里面有格雷码转二进制,不过这个是需要将编码器的线接到PLC的输入端,有将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线接到PLC输入端的吗?

通过485直接读取师傅驱动器值,该咋弄

网友B:
这个库里面有关于脉冲的一切模块,在CTRL模块里可以读取当前绝对位置
这个是增量式的伺服电机,回原点以后的伺服电机当前位置,不是绝对式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