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小弟刚学PLC 求指点!!

楼主(2015-04-20):
最经刚刚开始学习PLC , 所以还有很多问题,希望大家指导
我用FX 2NMT PLC发脉冲给驱动器,像 DPLSY K1500 K500 YO 其中脉冲频率和个数我想用文本来设定 时不时在在文本上设置两个寄存器来和PLC脉冲频率和个数对应?
如果是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文本时MD240L的。

网友A:
實做實做,自己試驗會比求來的答案來的深刻

网友B:
K是常数,用D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自己试试 不行再请教你

网友C:
DPLSY d100 d200 yo,在文本上把这两个D100和D200定义成32位数据,试着改变一下数据,就可以实验出来了
小弟刚学PLC 求指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