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控制伺服的旋转速度

楼主(2015-04-21):
现有一工程 是用一台伺服马达来收卷,可设定收卷速度
硬件是编码器+CP1H+伺服,请问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啊

网友A:
我们收料一个马达,一个电容就够了,

网友B:
编码器。。。哇,好久没听说这个词了。一般就变频器了……不过貌似一万一个

楼主:
呵呵 楼那种不行吧!我要控制收放卷速度,只不过我不做放卷

网友C:
用伺服电机干嘛还要编码器?直接用速度模式不就可以了?
正儿八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