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上电后第一次运行总是过载报警(A710,瞬时最大负载)

楼主(2015-04-21):
安川伺瞬间服上电后第一次运行总是过载报警(A710)复位以后再启动就正常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改什么参数可以解决

网友A:
负载过大!有没抱闸呀!看看是不是抱闸没松开

楼主:
刹车制动是没有问题的,是上电第一次运行过载报警,复位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B:
机械问题,可能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