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请教各位大侠,红色框处除以1的作用是什么??
业精于勤

网友A:
BIN除法运算:
源代码1指定的元素的内容作为被除数,源代码2指定的元素的内容作为除数,商和余数存储到目标指定的元素和其下一编号的元素中。就是D500除以1结果存入D502

楼主:
谢谢!!!我是想知除以1和没除的是否有什么不同(任何数除以1是它的本身呀!!),D500和D502的区别,商占用几个寄存器(2个还是4个)
业精于勤

网友B:
我估计是在调调试阶段要调整倍率,所以要用到这个!

网友C:
同意3楼的答案

楼主:
这段程序是凸轮控制角度计算,D504是人机角度显示用的
业精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