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助:关于PLC的PID控制里的增益和偏移

楼主(2015-04-21):
举例:输入模块FX2N-4AD-TC。看了好多书,依然不明白什么意思。假如我要输入一个0-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相应的PLC数字量。因为模块外接的是一个J型热电偶传感器,接受的是温度,会变,因此输入的电流也会变,那么此时为了实时调整PLC内读入的数字量,是不是要改变增益和偏移量???

网友A:
测出实际温度,对应的PLC数值关系,自己做个比例公式,算出来就行了
您好。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弄。自己做的比例公式,算出来是可以。但是怎么把它放到PLC里啊?我要自动控制的呀。不能现场测出一个值,我临时输入一个值吧。。。至于增益和偏移这个东西能不能请大侠解释下啊。

网友A:
增益和偏移,三菱的硬件手册有,你可以详细的看看,PID就是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