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请教大家 Q系列PLC如何将主程序分解为许多小程序?? 像目录树一样的
比如 mian一共100步 其中50步在“程序1”里面50步在“程序2”里面,感觉这样很方便调试
想知道这样在编程软件里的具体操作步骤 谢谢

网友A:
程式組件->程式->新增資料

楼主:
谢谢啦 这样创建的话 后面的程序是从第0步开始的 如何把main程序分成“程序1”是0-10步 “程序2”是10-100步这样啊?

楼主:
比如main下面的入力回路是从第124步开始的 它包含在mian程序里

楼主:
入力回路程序开头

楼主:
这个是从主程序的第124步开始的

网友B:
这样子不错,方便查看。
相信自我!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表示关注

网友A:
項目不要切太多,因為每一個小程式會佔一定的基本記憶體。
有可能造成記憶體不足。

网友D:
必须是高性能CPU才可以实现。

lishunlong86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从主程序的第124步开始的

5楼方法是可以的!
[attachment=134349]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楼方法是可以的!
[attachment=134349]

以前都用SFC的子程序块来实现,现在又学会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