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et/H 远程I/O站使用双power底板故障的判别?

楼主(2015-04-21):
请问Net/H 远程I/O站使用双power底板故障的判别?
例如主站用Q03UDE,为Net/H Remoto IO主站
远端IO站无CPU,使用QJ72LP25,使用底板为双电源的底板
如果远端IO站的双电源,有其中一个故障时,在主站PLC要如何判别
是电源1还是电源2故障?

网友A:
你用的是冗余PLC吧 电源故障是自动切换的 如果你真的要知道那个电源故障了 电源上面有一个故障点 你把它接入到远程IO站上 这样电源故障了 主站PLC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