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饮料灌装生产流水线系统PLC控制设计
饮料罐装生产流水线的控制要求:
(1)系统通过开关设定为自动操作模式,一旦启动,则传送带的驱动电机启动并一直保持到停止开关动作或灌装设备下的传感器检测到一个瓶子时停止,瓶子装满饮料后,传送带驱动电机必须自动启动,并保持到又检测一个瓶子或停止开关动作.
(2)当瓶子定位在灌装设备下时,停顿1s,灌装设备开始工作,灌装过程为5s,灌装过程应有报警显示,5s后停止并不再显示报警;报警方式为红灯0.5s间隔闪烁.
(3)以每24瓶为一箱,记录产品箱数.
(4)每隔8小时将记录产品箱数的计数器当前值转存至其他寄存器,然后对计数器自动清零,重新开始计数.
(5)可以手动对计数器清零(复位).

网友A:
大洋?????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B:
在哪里?多少大洋?

网友C:
楼主,怎么联系到你。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D:
上海附近的可以考虑

网友E:
我们公司就是做油漆灌装的,多少大洋呀,我可以做的

网友F:
这样的还找人做呀?自己使使劲  下点功夫能搞定的!
只用一个压力传感器,楼主加油!

网友G:
灌装线应该一整条生产线,直线灌装还是?一次灌一个?传送带灌装线一般是不停止的。

楼主:
是一次灌一个

楼主:
毕业设计要用到的

网友G:
毕业设计就怎么想的就怎么做的吧,达到你的要求就行了。与实际灌装生产线差很多。

楼主:
都差不多忘了,各位大神帮帮忙了

网友H:
话说 大哥 你描述也差太多了吧 其他配套设施一点描述都没有 比如灌装完成后盖子是压装的还是拧紧的

网友I:
学生娃 :自己编,自己试,再修改。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