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plc两个点i0.0和i0.1,电动阀一个(控制水流的),无源的380v,熔断器三个,继电器三个!
电动阀九个接线端口,前三个uvw。4 5 6是起到保护作用的,7 对应公共端,8对应全开信号,9对应全关信号,继电器1接常开常闭两个,继电器2和继电器3分别接三个常开(380v,从三个熔断器引出来)接到uvw,7接到+24v公共端,i0.0为开反馈,接到8.  i0.1为关反馈接到9.(没有pid控制,直接接到plc上)
情况就是上述描述的,问题是电动阀要么全开,然后就是一直全开的位置来来回回,就是停不下来,或者在关的位置也是,而且还烧坏了几十个熔断器了,求教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并且i0.0和i0.1我也对调过,还是不行,小弟不知所以,求教大哥们帮忙!

网友A:
你说的还是很不够。你的电动阀是控制液体还是气体还是粉体还是?你的plc是纯粹的开关量输出控制还是带PID输出控制还是?你有没有认真检测继电器线圈和触点,确认它们是完全正常?还有,你的电动阀管道上有没有压力或者流量检测之类的传感器?电动阀开开停停的时候,你有没有确认,plc输出点也同步在亮亮灭灭的开开关关?要想获得别人帮助,自己先要做得足够!
  • 下载积分:+2(chengjintang)

网友B:
    电动阀在脱机下能正常开关或停止吗?

网友C:
    电动阀的说明书有没有仔细看过,想查故障前必先了解设备的工作原理,控制方法,电动阀只有二个状态,开与关,你这个情况像是行程开关没有调好,或者阀门密封不好(有异物卡住),电机关到行程开关动作后失电,由于阀板密封件或者有异物卡住使其反弹,行程开关又接通电机动作,如此反复导致平凡启动,电流变大烧毁熔断器。你可以先拆开阀门看看有没有异物,在调整开阀门行程开关到90%试试开启后会不会平凡动作,再调关的行程。

网友D:
    用继电器控制电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