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工程师的杰作

楼主(2015-04-21):
公司一个做plc 的,接线没有电路图,只有io 点位,控制伺服只用了原点一个信号,没有正负限位。控制气缸只有一个感应器,控制伺服的时候,触摸屏里面没有设置螺距,只是伺服参数设置为2500个脉冲转一圈,。然后把脉冲地址脉冲值传送给要走的位置脉冲,。并且伺服焊线里面,把伺服使能信号直接和ov直接连接,大家积极讨论,说说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plc

网友A:
找死的 前兆

网友B:
这有什么出奇的,大惊小怪,伺服使能直接短接有什么不可以,至于只用原点,不用限位,这个就要看你怎么用了,要是走圆那要限位嘛,接线嘛,主线基本都差不多了,只要IO点有什么出奇

网友B:
我在cnc里都可以不用限位呢,伺服的限位还不是照样短接

网友C:
设螺矩?笑话!螺矩不可随便设定的!楼主是搞机械的吧! 搞电气这是正常的!

网友D:
奇人有奇招,不足为奇。

网友C:
好的程式设计出来,是让开机械的操作员更方便更简单的操作!而不是为了方便机械设师随意变更结构!

网友E:
奇人有奇招

网友F:
所有的编程方法都不是唯一的,各人有各人的思路和方法,自己搞就按自己的想法搞,如果不行就搞到行啊。

网友G:
没有电路图肯定不对;没有极限限位得看具体情况;只用一个气缸接近开关,肯能是为了省钱;螺距真没必要在触摸屏里设置,更改了螺距意味着你得更换不一样的丝杆,试问设备维修,你何必换一根和之前不一样螺距的丝杆么?,伺服使能短接很多时候是有必要的,比如垂直安装的情况下,你若不上电就使能,机械结构很可能在自身重力下下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操作方法各有千秋,只要能达到目的即可,如果没有安全问题,极限什么的不用也可,但是图纸资料必须要全,螺距不用触屏设置,伺服信号如何短接可按照具体情况来定

网友I:
人家做得很好

网友J:
只要能满足用户需求,别的都是虚的。(必须保证安全)

网友K:
带上了工程师这顶帽子就得配得上负责任,做得正规严谨才是黄道.....

网友L:
有问题吗??没看出来
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好问题就是好的设计
别以为所有的维修人员都看得懂电路图
万用表不会用的多了去了
多一个外部点就多一个故障点
绝对是个高手了

网友M:
我们公司,只要客户不提,就不给图纸
这设计没什么间题,是个工程师都不会设镙距的,否则电子比都没法算了

网友N:
没啥奇怪的,经常这样做,只是有电路图而已。。。

网友O:
吓得我不敢说话,说的我基本都干过

网友P:
有问题吗??没看出来
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好问题就是好的设计
多一个外部点就多一个故障点
绝对是个高手了

网友Q:
除了没电路图以外,其他的都得看情况定,没大问题。要知道做文件花的时间可能比调程序更久,工程师的时间久是金钱啊

网友R:
居然很多人认为是高手,从不出电气图这一项看就不是什么称职的电气从业人员,那怕水平再高!这种做事方式等着后面维修的人问候他家女人吧!

网友S:
还是要严格的要求自己。规范科学,严谨。

网友T:
楼主是搞机械的吧?
外行了吧?

网友T:
控制伺服只用了原点一个信号,没有正负限位。。。
能这样搞的才是高手好吧!!!

网友U:
能解决问题就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你不能用某一等级的去要求他人,他要能做很完美,也许他早就不在那里做了。

网友V:
少见多怪!!!!最重要的是程序好用就行了!

网友W:
引用楼主dingzyi于2015-04-21 20:14发表的 看看工程师的杰作 :
公司一个做plc 的,接线没有电路图,只有io 点位,控制伺服只用了原点一个信号,没有正负限位。控制气缸只有一个感应器,控制伺服的时候,触摸屏里面没有设置螺距,只是伺服参数设置为2500个脉冲转一圈,。然后把脉冲地址脉冲值传送给要走的位置脉冲,。并且伺服焊线里面,把伺服使能信号直接和ov直接连接,大家积极讨论,说说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看機構吧!如果只有往復平台 那2500plus那就是最大行程! 有i/o表就很好啦! 有plus跟原點復 歸 ! SON不是可以程序設定嗎?
如是量產機全圖都在腦裡啦!可以避免非專業著胡搞

网友X:
摸屏里面没有设置螺距,只是伺服参数设置为2500个脉冲转一圈,。然后把脉冲地址脉冲值传送给要走的位置脉冲,
并且伺服焊线里面,把伺服使能信号直接和ov直接连接

这两点,前一点不想麻烦的时候就这么做,简单方便,后一条基本都这么做,没感觉有什么妥当
美丽人生

网友Y:
笨人打酱油的,只要能正常用有什么不行的

网友Z:
这种东西我搞过啊!用三菱的FX1S  用斜坡指令
   不用螺距 只要一个信号控制10多个坐标 关于气缸一个信号那更简单,不用信号都可以,我4个气缸动作不用磁性开关的照样运行无故障

网友AA:
我先前搞伺服原点都不弄   因为设备就是走圆圈   只是弄个手动定原点

网友AB:
高手,我伺服全部是手动电气设置零位,没用一个传感器,J4用绝对位置。

网友O:
引用 网友AB:
高手,我伺服全部是手动电气设置零位,没用一个传感器,J4用绝对位置。

请师傅指点下,你伺服用什么型号的,保存伺服当前位置用什么思路

网友AC:
所有的编程方法都不是唯一的,各人有各人的思路和方法

网友AD:
可以理解,估计这个设备是个圆盘旋转装置,设置一个近点信号没错,没电路图接线也行的通,这个伺服参数2500个转一圈应该在伺服驱动里面设定好呢,白猫黑猫,不管咋做,目的达到,能符合生产要求工艺再简陋都可以,工控的目的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