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和继电器输出,那个更具有优势?

楼主(2015-04-21):
PLC中晶体管和继电器输出,各有那些优缺点?那种更具有优势?有人说晶体管比继电器好坏,是真的吗?

网友A:
各有优缺点,继电输出的不管直流还是交流都可以开关控制,但不能脉冲控制,如步进,伺服控制等就不行,晶体管只能控制直流而不能控制交流,但是晶体管可以发脉冲控制步进伺服
相信自我!

楼主:
再请教一下。从使用寿命来讲。那个质量好一些?

网友B:
如果单从输出点寿命来讲,晶体管输出的寿命要长的多.
我爱用晶体管输出型的,因为它可以直推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从头到尾没有触点.

网友C:
晶体寿命会长一点,继电器的触点寿命当然会短一点。还有一个方法,看那个贵就知道那个好。

网友D:
继电器的我一般用在小型的项目上,输出点比较少但交直流都有控制的那种,晶体管的一般用在输出比较多的中大型项目,中大型项目电气箱比较大,不在乎多加排继电器,更注重稳定性跟寿命,你也可以这样用

网友E:
用途不同,选择有异,无好坏之分

网友F:
三菱的继电器寿命一般只有几十万次,晶体管的可能永久的。

网友G:
学习了,好像响应速度也不一样,晶体管优于继电器

网友H:
继电器的寿命也很长,只要负载电流不是超标。或者触点长时间接通,寿命也挺长的。厂里有三星的小型机,每天继电器接通都在1W次左右。6年没出现故障的都有。

网友I:
晶体管要有优势,没有触点,反映快,寿命长,就是不能用倒交流电上。

网友J:
各有优缺点,晶体管输出的过载能力相对继电器输出的要差很多,而对于PLC输出动作频繁的设备继电器输出有机械磨损,而晶体管没有磨损,相对寿命要长的多,前提是不能过载。
永远年轻

网友K:
还是信捷PLC人性化一点,有晶体管和继电器混合输出的可以选择,型号后缀RT的就是混合输出型的

网友L:
大家分析的很详细了

网友M:
可以晶体管输出之后用中继将所有输出信号转一下,来增强晶体管输出的带负载能力,就是成本会增加,后面继电器会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