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GP-PRO PB3怎么实现模拟?

楼主(2015-04-22):
刚刚接触PB3软件 上面有模拟按钮,但是点过之后说找不到模拟数据文件, 请问GP-PRO PB3怎么实现模拟?

网友A:
上面的模拟是指,你有触摸屏,没有PLC,那么可以将你的PC作为PLC来和屏通讯。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模拟是指,你有触摸屏,没有PLC,那么可以将你的PC作为PLC来和屏通讯。
Good Luck~
哦 谢谢 那现在就是等触摸屏了 哈哈哈 为什么不能设置变量?是灰色的 如图 大神有没有手册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