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普通油缸   换向阀   编码器  PLC  能控制精度在0.5MM吗  请高手指点油缸的速度是每秒200MM

网友A:
用机械限位就好了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机械定位

网友C:
油缸速度太快了,要定位就要提前减速,0.5mm的精度应该可以

网友D:
有些控制,用机械的方法比电气控制又可靠又

网友E:
要看油缸负载阻力,定量的可以考虑机械限位.定阻的就得用压力传感器.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我正在学习当中,PLC读取的脉冲数在反转时出现负数是什么原因,在程序中我用的比较指令,线上模式时已经动作了,但是脉冲还会往前走一些,(LD>=当前值D200  k100设定值)out m50(中间转换)     (LD>=  当前值D200 K150设定值outM51  前进限位) ( LD<=当前值 D200  设定值K50  out m52回退限位)

油缸开始       快进。。。。到。。。。。中间转换变(慢速)。。。走到。。。。。前进限位  油缸    开始回退。。。。到。。。。退限位(停)现在是不要精度可以做到,想要精度就不行了。快进和回退的数不稳定   慢进时还可以,就是说快近时 d200的数到k150时m50已经动作了,但是d200的数会多出一些,比如155    156    160.   这样有时就直接读到前进限位的数了,往前就动不了了,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编程。请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