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FX2N-20GM定位模块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5-04-22):
各位师傅请帮
我用FX2N-20GM定位模块做了个两轴刚性连接(X轴正传,Y轴反转)。同步两轴驱动(插补定位),插补定位前进正常,插补定位后退正常。正向点动(X频率>Y频率),反向点动(Y频率>X频率)不正常.
正传脉冲输出100HZ,反向脉冲99.9HZ这是什么原因呢?自动寻找原点出现不同步现象?

网友A:
1.正传脉冲输出100HZ,反向脉冲99.9HZ这是什么原因呢?
輸出頻率是你給的.查一下是否主機傳送資料錯誤
2.自动寻找原点出现不同步现象?
尋找原點應該不會同步.既使同時啟動.他到達 dog 信號時移動距離應該不會相等吧.不相等怎會同步.另外一點.尋找原點還會找馬達 z 相.怎可能2顆電機裝上時Z相都相同位置.這樣了解?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在查一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