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私服求助

楼主(2015-04-22):
现有台达A2伺服,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顿一下”,很明显,私服显示报警,就一闪就好了,报警信息看不到,顿一下后坐标就已经变了,经过多次修改参数无效,特求助各位帮忙,产线急需生产!在此谢过!
zsh340

网友A:
在伺服参数中查看一下历史故障信息。先要知道报警信息代码,再来分析故障原因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源有接触不好呀?
问题解决,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R S T三相电源接触器由于机台震动照成接触不良,引起瞬间报警AL022,更换接触器后OK。谢谢各位的建议,解决于困境,谢谢!

网友C:
做得好!有始有终。求助于人后记得报告最终结果是对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