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2):
三菱PLC测量距离或者温度后怎么在触摸屏上显示数据,谁有具体的程序,我刚接触PLC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1.触摸屏與PLC連線。
2.在触摸屏設定要顯示的D値。

网友B:
我这有刚写的希望能帮到你   FX3U带FX2N-4AD-PT温度模块 屏是上海步科MT4512T
附件: FX2N-4AD-PT测试.zip (189 K) 下载次数:139
附件: FX2N-4AD-PT测试.zip (118 K) 下载次数:108
  • 下载积分:+1(337940182) 真诚感谢!

楼主:
    你好怎么打不开啊?不知道用的什么软件啊?

    我用的三菱。WOrk2我也用了,怎么也不行啊

网友C:
    版本太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