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永宏PLC通讯不了,为何?

楼主(2015-04-22):
MCGS与永宏PLC通讯不了,为何?通讯线是买的。

网友A:
通讯口设置问题以前我用他跟信捷连接也用了不少时间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C(2016-01-07):
不会的,MCGS是我们国家的品牌,永宏也是我们台湾的。我有使用过,可以通信。你的通信地址设置为1.不可以使用0.说真的我很喜欢MCGS的。通信速度快。还是我们国家的品牌。

网友C:
你试试。如果不行,我做视频给你看。我有MCGS的屏和FBS-44MN

网友D:
mcgs有没有永宏的驱动
有就检查通信口的设置

网友E:
MCGS驱动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