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松下A5驱动器参数少设置了吗?

楼主(2015-04-23):
我用的是三菱40MT来发出脉冲和方向,指令
DDRVA K1000 K1000 Y0 Y2
为什么Y2一触发这个指令就常ON,且Y0得不到脉冲,伺服电机没有动作?
智慧火花

网友A:
参数设置成脉冲加方向才对,接线也要对,松下伺服操作手册没有这方面案例,初次使用我也碰到这方面问题,一般经销商会告诉你使用的,参数设置最好用软件设置(方便)。
真诚感谢!另外,我再追问一下就是集电极开路控制把两个opc引脚接好后,4,3,5,6四个只需要根据信号需求选用对应的一组脉冲和方向,另外一组不用就行了吧?
秋风送叶

楼主:
灰常感谢,楼上给的很详细
智慧火花

网友A:
24V电源接7、1、2脚,丨29脚与41脚接0V。4脚接脉冲(Y0),6脚接方向(Y4),PLC的com1与com2连接到电源的oV。
秋风送叶

网友B:
接好线后,先试一下手动,看一下线接对了没有,再来试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