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关于s7-300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5-04-23):
定时器程序如下图(1)、图(2),按照图(1)仿真不会出现闪烁,而图(2)可以,为什么?按照电路执行顺序,这两个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A:
真的可以吗?
第一图,T1在把T0复位的同时把自己也复位了,所以Q0.0只灭掉了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转化成STL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