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0GM回原点出现新问题

楼主(2015-04-23):
请教各位师傅帮助,回原点时触到DOG(说明:X轴和Y轴用一个DOG开关)X轴减速爬行开始,Y轴在转一周开始减速爬行。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直流电源干扰

楼主:
这种情况,第一:接地正确,不能和动力电共接地。防止干扰信号入侵。第二:启动要用20GM定位模块(CON2,START)启动程序(点动信号)然后是回零(ZRN点动信号),开机第一次原点回归。千万注意不要用触摸屏做第一次回原点,这样会出现每次开机回零不准的现象。这些是我5天时间得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