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u rs485 通讯

楼主(2015-04-23):
三菱plc485 通讯同时控制两台电机,发指令后面变频器执行,前面的不执行,怎么办?

网友A:
变频器的站号有没有设好

楼主:
每一个电机都可以单独运行,两个同时运行,有一个数据就没发送。

网友B:
能不能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怎么同时发送两条rs指令。延时10ms. 6台电机,根据需要无规律运行,太麻烦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