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步进电机是否损坏

楼主(2015-04-24):
最近遇到这样的情况:
机器的原装步进驱动器坏了,换了一个新驱动器,用了三个多月后电机不工作,驱动器有输入220电压,但是指示灯不亮风扇不转,无相电压输出,怀疑驱动器坏了。
又换了个新的驱动器,线按原来接好后一运转听到一声异响,然后新驱动和前一个一样通电连指示灯都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步进电机坏了。
把电机A+A-B+b-扭一起电机转不动,A或B单独纽一起也比不短接吃力,万用表测量A之间阻值为1.3Ω,B为1.5Ω。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没有解决方案,还有就是如何判定步进电机是否损坏。

网友A:
步进电机绕组对地绝缘是多少?
步进电机一般很少坏,检查你的 步进驱动器的调整保护电流值看看是否和步进电机适合。
步进电机绕组对地绝缘不知道,没有摇表,以前没测过这个,而且电机拆了不好装回去

网友B:
步进电机绕组对地绝缘是多少?
测量绕组电阻,大致判断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