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我在现有的PLC中追加了一个输出模块,安装在7号槽,联上电脑后,该通道不能使用,提示:“软元件设制错误”;请大师提点我要怎样处理此问题。谢谢!
秀逸清风

网友A:
参数还没设置呐

网友B:
看看PLC的参数设置,里如下图:
[attachment=134396]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没有更改设制,直接又可以用了。
秀逸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