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直流固态继电器漏电流问题!!!!

楼主(2015-04-24):
我用直流固态继电器驱动 电磁铁 控制端还没接线 电磁铁就工作了 问了厂家说是 固态继电器漏电流的原因,叫我们换工作电流大一点的负载,可是机构上面已经有限制了,这个漏电流问题能用其他方法解决吗 ?大师们指点下

网友A:
换成小型中间继电器就解决了,我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果断换成继电器

网友C:
一般固态继电器最适用于动作频繁的阻性负载,小功率感性负载优选继电器

网友D:
固态继电器配有RC电路,可以防止和吸收感性负责的高压,如果是小负载可能会漏电触发,建议
1.用普通继电器
2.用内部用RC电路的固态
3.自己用可控硅搭

网友E:
1楼说的对
巫山石军

网友F:
负载线圈两端并上RC吸收回路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