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搞线切割得嘛

楼主(2015-04-24):
有台数控线切割开始时候操作工说一开机就跳电,开了两次后不跳了,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了。这是哪里问题啊,跪求了

楼主:
没有说明书图纸,我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A:
一般跳总闸都是主电路故障较多,最好是自己打开电箱一路查下去。

网友B:
叫电工查线路

网友C:
后一极短路,保险丝烧了。

网友D:
查一下线路就知道了,
巫山石军

网友E:
检查丝筒马达和水泵马达。另检查正反转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