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欧姆龙 NT631C-ST153B0EV3 触摸屏编程线如何制作

楼主(2015-04-24):
欧姆龙 NT631C-ST153B0EV3 触摸屏编程线如何制作?是否与PLC编程线一样?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2-2,3-3,7-5,8-4,5-9,PC-PT.PLC的232编程电缆也可以用

网友B:
这个屏我也没有连接成功,进入屏菜单后,不能连接计算机。2-2,3-3,5-9的线,想问下TXD RXD GND 三根线能连接电脑吗?

网友C:
这个还要进入屏设置下,才能下载!N久前上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