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热敏电阻PTC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各位大神:
请教一种热敏电阻,无法查询型号,室温下阻值71Ω,加热后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应该是PTC(正温度系数),现在问题是我想找到这种热敏电阻的阻值与温度的对应关系表,应该如何下手?另外需要补充:除无法知道型号外,连材质都无法确认。只知道是德国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用根感温线测插到万用表上测出实际温度,然后在看此温度下,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多次几次,看他们的对应关系,最后求平均值,这只是一个思路,准不准确需要你实际去尝试了

网友B:
室温下阻值71Ω可能是铜50,把原件放人0℃的冰水混合物中,测电阻,电阻是50Ω,基本就是铜50了,再和分度表对一下就可以肯定是那种感温原件了

网友C:
请教一种热敏电阻,无法查询型号,室温下阻值71Ω,加热后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应该是PTC(正温度系数),现在问题是我想找到这种热敏电阻的阻值与温度的对应关系表,
弄个杯子装热水,滩头放进去,测电阻,同时用温度计测量温度,对比。
线性关系很差的,就不是铂或铜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