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关键字

楼主(2015-04-24):
求助:旧PLC(FX2N-48MR)写新程序,有关键字不能写。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解密呗,被加密了

网友B:
fx2n解密软件论坛多得是。

网友C:
这个也算问题?论坛里大把……三菱的红旗解密软件很好用

网友D:
用清除PLC内存的方法就可以解决。
下载积分:+2(zhou196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