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谢谢大家帮忙!我正在学习当中,PLC在程序中我用的比较指令,线上模式时已经动作了,但是脉冲还会往前走一些,(LD>=当前值D200  k100设定值)out m50(中间转换)     (LD>=  当前值D200 K150设定值outM51  前进限位) ( LD<=当前值 D200  设定值K50  out m52回退限位)

油缸开始       快进。。。。到。。。。。中间转换变(慢速)。。。走到。。。。。前进限位  油缸    开始回退。。。。到。。。。退限位(停)现在是不要精度可以做到,想要精度就不行了。快进和回退的数不稳定   慢进时还可以,就是说快近时 d200的数到k150时m50已经动作了,但是d200的数会多出一些,比如155    156    160.   这样有时就直接读到前进限位的数了,往前就动不了了,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编程。请师傅指点。

网友A:
你的字能小一点么?格式能排排好么?
看着眼花,实在没有能力继续看下去

你整理一下,我再回来看看你的问题吧

网友B:
精度是 多少

楼主:
1000脉冲的    要求精度0.5mm以内    是不是我的寄存器不对啊

网友C:
编码器接在X几?
要用对应的高数计数器吧
用高速处理指令 如HSCS
我也是菜鸟  建议试试

网友D:
用比例阀可以达到你这个要求,

网友E:
建议改变安装编码器的方法,使用50脉冲对应1MM

网友F:
快速时因为惯性肯定会几个码数偏差,应该快到位置设定一个慢速,如总行程为1000时,行程到900时改为慢速,回退同样,先慢速回退100,快速回退,回退900时再慢速。启动和停止有一段距离为慢速,减少惯性。

网友B:
很难  用比例阀  有可能可以  还有就是你的行程

网友G:
建议用绝对位置编码器,另外楼主需要油缸行走的距离是多少??再者楼主所用的比较指令不对,不应该用LD>=此指令,应该用CMP D**  K**指令,希望能帮到你!祝你好运!

楼主(2015-06-03):
谢谢各位了。我试了不是很理想,用接近开关就特别准,误差百分之10毫米,我应该没用好指令,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
用比例阀

网友I:
我觉得接近开关应该误差更大。

网友J:
连设备也发上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