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大家好,我用的fx3u-80mt-ea/a,Gx works2强制修改输入为on,但输入指示灯不亮,这是正常的么?
新的plc里面没程序。

楼主:
s/s跟24伏已经接了,输入口跟0V短接指示灯会亮。就是用软件强制on输入灯不亮。

网友A:
从表面看很正常,

就和你把一根管子,堵住一头,在另一头吹气,感觉吹不动一样。

网友A:
一般强制输入点是针对PLC内部点的。
lishunlong86

网友B:
将PLC模式拨到STOP,再强制试试

网友C:
引用楼主qqydgk于2015-04-24 22:38发表的 Gx works2强制修改输入为on,但输入指示灯不亮 :
大家好,我用的fx3u-80mt-ea/a,Gx works2强制修改输入为on,但输入指示灯不亮,这是正常的么?
新的plc里面没程序。

输入端子没有构成回路,LED灯怎么会亮呢?

[attachment=134379]

Good Luck~

网友D:
你不会是软件模拟调试的吧?要在线调试

网友E:
X点不支持强制!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F:
这样输入端子是不会亮的吧

网友G:
也不是不能強制on拉.但是要你硬體目前沒有這個 輸入
例如:fx3u-16mt  8in 8out  你強制  x10 以上的  軟體監看就  on 拉
只要有硬體存在.就只on 一個掃描時間.你可測試一下

网友H:
使用模拟仿真时X0可以强制,但你与PLC通讯中时,强制是没效的
龙丰自动化

网友I(2015-09-27):
考虑线圈双输出

网友J:
X点在软件强制ON,灯不会亮的,灯亮必须硬件有输入。

网友K:
软元件只针对虚拟的内部继电器,对X、Y无效。

网友L:
X不可以强制

网友M:
不管什么PLC强制输入点ON,输入指示灯都不会亮的。

网友N:
输入点X不可以通过软件强制,你可以试一下用一跟线在外部短接实现强制功能

网友O:
废话,输入点的LED是靠外部电压点亮了,强制是针对内部变量和输出点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P:
学习了,没有试过!

网友Q:
X点是不能直接强制ON的,用辅助继电器M转换一下就可以的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