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三菱FX系列plc485模块怎么与MUDBUS通讯协议的设备通讯

楼主(2015-04-24):
求大侠帮忙,我用三菱FX系列plc485模块与外部是MUDBUS通讯协议的设备通讯时,PLC需要写程序吗?怎么写?谢谢

网友A:
网站上搜索一下

网友B:
FX 3U 新版本PLC 配FX3U-485ADP-MB 才支持MODBUS 仿制FX3U可能不支持!

网友C:
具体看是哪一个485模块,是FX3U-485ADP-MB 就比较简单,是485BD的话就要自己按照协议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