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能否运行中修改?
海纳百川

楼主(2015-04-25):
我每次修改写入三菱gt1000系列触摸屏上的动作等等;都是停止plc才修改写入的;三菱触摸屏和fx3u链接的;请问;如果在plc运行过程中编程修改的内容写入触摸屏;对运行有没有影响啊;谢谢;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这个要根据PLC里程式流程有关,有的是可以直接改,有的不行,要重新启动流程

网友B:
通常是没影响的。
但有几种情况时可能有例外:
1,有些触摸屏客户做有有脚本功能,上面一直对PLC有输出信号。这个信号会决定PLC的动作的。
2,采用GT15 GT16系列,有QBUS,ABUS接口的,这种触摸屏重启的时候会影响PLC的电源。

网友C:
这个要具体看改什么。

网友D:
一般都是plc停止后才能修改plc 里程序
海纳百川

楼主:
感谢站长百忙之中解答;同时谢谢各位的参与;
真诚到永远
触摸屏能否运行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