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进入PLC

楼主(2015-04-25):
通信模式
PC<=PLC
□ 程序
□ 装置批注
□ 初始化装置批注
□ 项目密码与PLC密码同步
为什么选择程序选择不了?而选择其他的老是显示正在加载中,请问这是怎么会事?怎样做才能进去?
巫山石军

网友A:
台达PLC的软件版本用最新的试试,还有下载线确保是好的

网友B:
这是PLC向电脑上载的模式,PLC中有程序吗?
要下载就选 PC=>PLC

网友C:
通讯自动搜索下

网友D:
选测试一下通信再上载程序,程序占内存多,那是要一段时间的,通信口选对了没有呀,通信线上的两个指示灯有没有在闪呀!PLC是否在运行状态呀!通信线有没有接好。

楼主:
通信线上的两个指示灯没有亮,
巫山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