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有没有人熟悉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

楼主(2015-04-25):
有没有人熟悉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变频器的BOP操作面板轮流显示A0504/F0004。故障代号是变频器过温,按FN变频器也复不了位,变频器断电后送电还是复不了位;变频器的冷却风扇只转一下就停了。
请熟悉这个变频器的人帮忙诊断一下是什么问题,怎么排除故障。

网友A:
更换冷却风扇

网友B:
面板拆下,重新安装回去试试。

网友C:
还有一个可能,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D:
同上,温度传感器损坏

网友E:
冷却风扇一百年时24V的,一个插针那种样子的接口。拔下来,给个24V直流电源看看转不转。

网友F:
先看实际过温没有,没过温就报警找温度传感器电路

楼主:
风机是好的,还会转,不过只是转一下就停了,变频器的实际温度是39度,但就是一直有报警!

网友G:
确认实际温度降下来,再启动。
建议最好检查风机,转速信号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