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遇到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5-04-25):
今天调机遇到一个奇怪问题,CP1H PLC,条件成立,输出却不得电,如图,条件满足 W7.05却不得电,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你的程序是没有执行的。

网友B:
你的地址应该重复了,我以前也试过这样的,地址有问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请耐心检查

网友C:
看看前面是不也用到了该地址,出现了矛盾。

网友D:
地址重复了,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