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用PLS2做伺服的绝对位置正反转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5-04-25):
怎么在用PLS2控制电机绝对位置正反转的时候不能走到起点和终点位置,比如我设置起点100.终点800时,它只能在150到750之间往复,并且我的加减速比率设的越大就偏差越大。怎么解决呢
下载积分:+1(414471898) 真诚感谢!

网友A:
最好上程序截图
正儿八经的~

楼主:
就是这个程序
下载积分:+1(414471898) 好贴好贴!

网友B:
脉冲量建议用浮点运算,误差会少点……

楼主:
那我试试 看

网友C:
难道脉冲还有小数吗?只有符号才对呀。楼上的不要误导吧啊
相信自我!

网友B:
脉冲输出是不带小数!
但是,浮点计算在LZ这样运算的过程中会帮你挽回不少损失。。。。。。

网友D:
伺服没有设置好,不是程序问题。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E:
我是用浮点计算的。

网友F:
你看下伺服电子齿轮比设置是否正确,比如想一个脉冲走0.01mm,100个脉冲就1mm,如果伺服转1圈是10000个脉冲,丝杆螺距是10mm,那么齿轮比就要设置成1:1000

楼主(2015-06-03):
所有设置都没问题的,当停止时的位置是准确的,只是在往复中才出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