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楼主(2015-04-25):
英威腾CHE 电源220V输入。报END。不运行,参数也可以设定,恢复设置也不行。麻烦知道的大侠指点。

网友A:
用户使用时间到,重新设置
下载积分:+5(1120795098) 真诚感谢!如何设置,请 ..

楼主:
如何设置?请指点。多谢。

网友B:
是欠款没有付清吧?

网友C:
刚看了英威腾的股票,原来是做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