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6):
前段时间做的电柜,讨论下布局,请大家多多指导

楼主:
Re:前段时间做的电柜,讨论下布局,请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A:
非常好的设计布局。。尤其是下面端子。。头一次看还有这样的
  • 下载积分:+1(静芳) 下面是背后杭插吧。

网友B:
    不敢指导,只是觉得那么多钱都花,为什么不多花点,把那两指针表换成数字,和下面两个表一样呢。
    接触过大部分电柜分布,开关最上面,然后PLC,接触器类放在端子排上面,方面接线。

网友C:
    已经不错了,按钮在往中间移一点,PLC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D:
    非常简洁整齐!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敢指导,只是觉得那么多钱都花,为什么不多花点,把那两指针表换成数字,和下面两个表一样呢。
    接触过大部分电柜分布,开关最上面,然后PLC,接触器类放在端子排上面,方面接线。

    非常 谢谢你是指导,非常重要。

    一直在找数显的中频电压表,  没有知名品牌做这个东西,所以凌迟拼凑的

网友E:
    不错,不知是什么设备使用

楼主:
    设备简单  自动冲床上面的,还有2副控制柜没有拍出来 ,副控制柜主要是CCLINK 远程IO

网友F:
    不错呦
    机械臂

网友G:
    非常漂亮,不错,赞一个

网友H:
不可以取消按钮和仪表吗?那不是更简洁一些吗。

网友I:
1.可外加電源指示燈。
2.既然使用人機,非必要的按鈕就應該取消。

网友J:
面板上的按钮偏位了,不太美观。。。

网友K:
非常漂亮,不错,提一点小意见,柜门按扭有点偏,和上面触摸屏、显示仪表不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L:
请问楼主 你用甚么软件做的布置图?

网友M:
非常整洁。 赞一个。喜欢这种不太紧凑的,维修观察什么的省心

网友N:
线头露太长,2.5-3厘米为好

网友O:
第一次能做到这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 你用甚么软件做的布置图?
CAD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线头露太长,2.5-3厘米为好

确实是这样,下次改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第一次能做到这样,不错!

为什么我是第一次呢

网友P:
请问楼主,你的布局图里面的元器件是自己画的,还是加载的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你的布局图里面的元器件是自己画的,还是加载的库文件。

多数是自己画的

网友Q(2015-05-27):
很好,设计布局简洁,合理。是不是底部加一个储线槽,外接线路可以预留更好一点,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