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如何清除S7200原有密码的程序

楼主(2015-04-26):
有一台S7200PLC,拆机下来的,有密码,想用来学习,但写入程序要求密码,写不入,如何清除原有程序?谢谢请告

网友A:
在密码处输入“clearplc”就可以清空PLC内存

网友B(2015-06-22):
楼上正解

网友C:
在编程软件中有个选项卡里面有清除选项,可以清除原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