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哪位给小弟解释下这步怎么传送

楼主(2015-04-26):
DMOV R40Z1 W190Z2

网友A:
z1和Z2是变址索引

网友B:
应该是 你就把R40看做D40 W190看做D190 、、
DMOV D40Z1 D190Z2 是变址寄存器方式,那要看Z1 Z2是多少
假如Z1=10 Z2=20 那就= DMOV D50 D210 也就是 DMOV R50 W210
你再看看编程手册关于寄存器 或者你再了解 Q L 编程手册里面定义的 R W
是三菱PLC就按照上述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