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在三菱GX Developer version 8中仿真软件是哪个,怎么安装,各位高手多多提点

网友A:
最新版是这个吧,GX Simulator 7.22Y。。。

楼主:
多谢,我只找到xp simulator-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是这个吧,GX Simulator 7.22Y。。。

最新版本是V7.27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只找到xp simulator-6

GX Simulator 7.22Y

http://pan.baidu.com/s/1bnAmMIz

三菱仿真软件GXsim7.7z英文版

http://pan.baidu.com/s/1dDGU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