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没有投入,表却显示超前-0.95是啥原因高手求解

楼主(2015-04-27):
电容没有投入,表却显示超前-0.95是啥原因高手求解

网友A:
你说的太简单不好判断,可能是空载或有容性负载或表坏了。

网友B:
相位不对,电压与电流取样同为A

楼主:
谢谢找时间去朋友那看看

网友C:
我们单位用的一样,取样互感器为2000/5,实际电流只有200A左右,只有报超前了

网友C:
也许是互感器选大的问题,也许是楼上说的取样同相问题

网友D:
查取样电流与电压是否同相